iPhone 8 电池检测脚转换管损坏导致无电池数据维修

楼主(2019-07-17):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不充电,电池电量一直在0%

故障分析:先换电池排除外配问题,如果是主板的问题电池检测脚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维修过程:先换电池测试,故障依旧,然后测量电池座子J3200发现第2脚无穷大,通过查看图纸8代的电池数据是通过I2C总线检测的。I2C0_SMC_BI_GG_SDA_COMM通过Q3200去到CPU,U3300充电芯片和U3400无线充电芯片。检查Q3200发现元件丢失,并且焊盘也有掉点。

飞线补上焊盘,装回Q3200。

维修结果:装机测试,充电电流恢复正常。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网友A:
本人不会修手机,请问没检测到电池,手机电池为0情况下是不是开不了机呀,你这个还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不会修手机,请问没检测到电池,手机电池为0情况下是不是开不了机呀,你这个还能开机

这个是电池检测出问题,电量不显示,不是电池实际没电了。所以还可以开机,只是显示电量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池检测出问题,电量不显示,不是电池实际没电了。所以还可以开机,只是显示电量错误。

哦原来如此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如此谢谢大师指点

你都高级技术员的,俺还是初学乍练

网友:
这个故障经典啊,我也不太会修手机,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9-10-10):
大师问一下那电池实际还能充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