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局域网怎么布线?

楼主(2019-07-17):
本文仅作为一般家庭网络规划布线指南运用。

1. 家庭网络系统的架构

A.中小户型网络架构 (满足基本上网等网络需要)

一般的中小户型网络系统,除了电信运营商的接入设备(光猫,ADSL猫等)只安装一台主无线路由器(即当作路由器运用,又当作交换机运用),如果无线网络覆盖不够,会另外再配一台无线路由器(当作无线AP运用,软件设置成AP功能)或者无线扩展器作为无线信号扩展的设备运用,两台无线路由器之间即可以通过有线连接也可以通过无线桥接的方式连接。此种网络系统结构非常简单,主要是依赖于无线路由器的品质,现在主流的无线路由器是采用新一代11AC技术,提供2.4GHz、5GHz两个频段信号,2.4GHz频段,无线速率可以达到450Mbps;5GHz频段,无线速率可以达到1300Mbps至更高,5GHz频段可接入更多无线终端,干扰少,速度快。

B.大户型网络架构 (满足高清影视等网络需要)

大户型的网络系统中,根据各种网络产品的选型,房间的网络布线方式,以及资金预算有多种网络架构的变形,以上是最基础的网络架构。路由器,交换机是必备的,为了满足高清影音视频的需要整个核心数据交换层所有为千兆网络,也为将来的网络带宽需要做好准备。无线网络覆盖采用的是无线路由器,跟中小户型的方案一样除了主路由器外其余无线路由器设置为无线AP模式,优点是普通用户采购运用设置比较方便,缺点是稳定性不高,不能无线漫游。

对无线网络比较注重的用户可以采用专业的无线AP做WIFI覆盖,效果及运用体验会高很多。当然如果每个房间都有预留网口,可以运用一种86底盒安装的面板型无线AP。

采用这种无线AP覆盖家里的无线网络,墙上的网络口不会被暂用掉,而且能保证每个房间的WIFI信号强度,安装在床头柜后面或是电视柜后面,美观度比较高,缺点是造价有点高。

C.跃层别墅型网络架构 (满足家用所有的网络需要)

在跃层别墅型的网络系统中,核心网络的出口路由器跟千兆交换机都十分重要,所以一般都采用企业级的网络产品,稳定性及性能都比家用级的好很多。无线网络所有采用专用的无线AP进行网络覆盖,通过POE交换机直接用网线供电,安装在吊顶内或空调检修口处,通过AC无线控制器可以统一管理无线AP,实现网络的漫游功能,稳定性也非常高。

2. 家庭网络系统的布线

A.确定弱电箱的位置

现在房产商在交房时,一般都会预留一个弱电箱,从楼道引入的光纤及网线都预留在弱电箱里,所以整个家里的网络布线都要围绕这个弱电箱展开。

一般我们都会见到以下这些弱电箱(在网上随便搜到几张照片)

a.这个弱电箱的最大问题就是尺寸太小,放不下那么多设备,里面的线缆十分凌乱;无线路由器放在这个金属铁箱子里,门关上以后基本上无线信号就被屏蔽了,只能当有线路由器用。

b. 这个弱电箱尺寸是足够了,里面也配好了电话交换机,网络交换机,有线电视分配器,可以满足基本的运用需要,只是这种弱电箱配套的网络交换机或是路由器设备都不会很好,设备的稳定性很差,用起来网速也上不来,所以建议更换为自己采购的设备,性能跟稳定性都有保证。

如果碰到了第一种弱电箱的情况,如果管线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建议直接拆除更换,

建议预埋用标准弱电箱,尺寸400*300*120mm,布局合理美观,常用设备都可以放进去。弱电箱的位置在施工前需要提前想好的,有没有影响到装修效果,以后检修方不方便,入户的光纤是否足够长,能不能改变位置都影响了后期的施工。所以要先把弱电箱的位置定好。

B.确定网络的点位

虽然现在上网都以无线网络为主,但是为了确保网络的稳定与可靠我们在装修前期必须要预埋好各个房间的有线网络点位,确保每个主要的房间有网线的接入,以方便日后的无线网络接入或是有线网络设备的接入。

以下面这张户型为标准:

网络点位:

客厅:2个,餐厅:1个,书房:2个,主卧1个,次卧1个。

电视点位:

客厅:1个,餐厅:0个,书房:0个,主卧1个,次卧1个。

以杭州为例,有线电视如果需要点播还需要另布一根网线跟电视线一起接入华数网络。此网络为专用网络,不能与电信的互联网络连接。

此户型我一共配置了7个有线网络端口:

客厅的2个网口,1个给无线扩展路由,1个给网络机顶盒。

餐厅的1个网口,给无线网络扩展预留。

书房的2个网口,1个给台式电脑,1个给网络打印机或是网络储存器(NAS)。

主卧的1个网口,给无线扩展路由或是给网络电视机。。

次卧的1个网口,给无线网络扩展预留或是给网络电视机。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增减网络点位,把数量统计出来,最后再选择网络设备。

C . 确定网络的布线方案

1. 基础方案(成本低,性能一般)

本方案由1台4/8口100M有线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含交换机功能),2台300M无线路由器作为无线网络AP(软件设置为AP模式)运用,适合刷刷网页看看视频对网络性能要求不高的的基本用户。

市面上一般常见的家用无线路由器都只有4个LAN口,如下图:1个WAN口连接光猫网络端,4个LAN口连接电脑或其他AP网络端。

如果您规划出来只有4个网络端口,前面说过弱电箱有铁门会把无线信号阻挡掉,所以箱内运用的是有线路由器,如果装修完成可以把铁门拆除并用其他装饰遮挡,则可以直接运用一台4口的无线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放在弱电箱里,那么客厅的无线路由器就可以节省掉,另一台无线路由器放在主卧进行无线网络覆盖。

采用这种方案如果把弱电箱里的主路由器升级为千兆LAN口网络的无线路由器,路由器又相当于千兆的交换机,整个的造价不会很高,性能也能提升不少。

2. 中级方案(成本适中,性能良好)

基础方案中所有采用路由器设备,路由器又当交换机用,有些路由器又只有4个LAN口,家里网络口多的情况下1台路由器肯定接不下,如果对网络传输要求很高的用户,路由器又满足不了大数据的传输交换能力,那么交换机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一般的家用交换机都是8口,16口或是更多,传输速率有100M或1000M的,其他的高级功能一般家用也用不上,确定了端口数量,那么根据实际运用需要选择传输速率,未来的主流是1000M网络,主推选择千兆的交换机,价格贵不了多少,传输速率提升了10倍,基本上百兆的交换机传输文件速率是10M/S, 千兆的交换机是100M/S。

本方案采用客厅的路由器为主路由器,所以必须预留2根网线到客厅电视柜墙面,一根由光猫接入,另一个由千兆交换机接出,客厅的主路由又可以把WIFI信号覆盖,而弱电箱的千兆交换机负责整个家庭内网的数据交换,效率及稳定性都大大提升。如果您的光猫带路由功能,那么可以光猫直接连到交换机,由光猫充当主路由,其余客厅及主卧的无线路由器用作无线覆盖的AP运用。

3. 高级方案(成本高昂,性能优秀)

如果您不差钱,房型又比较大,又对网络的性能及稳定性要求很高,那么我推荐您这个高级方案,此方案适用于大户型以及别墅业主,选用的网络产品以商用或企业级的为主,安装配置比较复杂一些,建议请专业网络技术人员来安装调试。房型比较大,网络的端口比较多也会比较复杂,所以前面用的弱电箱就不能满足别墅等户型的运用要求,别墅业主需要单独设置弱电间,配置弱电机柜来安装大型网络弱电设备。

本方案主路由采用企业级的路由器,性能强悍,功能强大,稳定性非常高,多WAN口的规划可以提供多个外网连接,某些型号还可以实现多播功能,上网速度翻倍。主交换机采用非网管型的千兆交换机,能满足大型数据传输的稳定高速传输要求,无论是NAS储存数据还是播放高清电影完全无压力。无线网络覆盖所有采用千兆网络的专业无线AP, 采用6类网线直接接到千兆POE交换机,不需要另外连接电源,无论是无线WIFI信号的覆盖范围,还是数据传输的稳定性,都比无线路由器改成AP模式运用要好的多,并且能实现WIFI信号的无线漫游功能,不必在多个AP之间来回切换信号,造成信号的不稳定连接。某些品牌的AP更是可以实现软件AC管理,免去了AC控制器的费用。

D. 网络线材选择

线材的选择非常多,品牌,质量都大不相同,市面上常见的网线主要有超五类网线(CAT 5e)和六类网线(CAT6),还有屏蔽(STP)与非屏蔽(UTP)之分,一般家用都是采用非屏蔽的。

超5类网线:该类电缆增加了绕线密度,传输带宽为100MHz,用于语音传输和最高传输速率为100Mbps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100BASE-T和10BASE-T网络;支持千兆以太网络。

6类网线:该类电缆的传输带宽为250MHz,六类布线系统在200MHz时综合衰减串扰比(PS-ACR)应该有较大的余量,它提供2倍于超五类的带宽。六类布线的传输性能远远高于超五类标准,最适用于传输速率为1Gbps的使用。

一般百兆网都用的五类线和超五类线。千兆网至少要用超五类线,但主要用的是六类线。六类线的特点是线中间有个十字骨架,这样把4组线分开。六类线线径会比五类线粗一点。

以后的主流使用都是千兆网络,所以建议选择线材的时候还是以6类线为主,传输效率比5类线要好很多,不至于以后想提速提不起来,线埋在墙里装修好以后基本就动不了。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贪便宜买的线不是纯铜的,有些网线是铜包铝的,此类网线在铝线外面电镀了一层铜,传输效果差不说,线芯特别容易折断,不如纯铜的线韧性特别好。

E. 网络布线施工

很多朋友其实对装修的布线施工不是很懂,对这方便也没有很关系,都是交由装修电工或是项目经理去管理;要是碰到负责的电工那是很走运,要是碰到有些不负责任的电工你又不懂的话以后只有哭的份了,这里不讲很专业的施工布线要点,只说一些很重要也是很容易发现的问题,只要大家稍微关心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1. 预埋管线一定要穿管施工,不管是PVC塑料管,还是KGB金属管,总之所有的线一定要穿管。这个是施工规范强制要求的,还有个好处是如果后期线穿错了还是有可能换线的。

2. 强弱电线一定要分开穿管,否则强电220V电线会干扰弱电信号,最好是之间相隔20cm。

正规的装修公司强弱电的线都是穿不一样颜色的PVC管,方便区分是弱电线还是强电线。

一般情况是弱电用蓝色的PVC管,强电用橙色或是红色的PVC管。一根管子最好不要穿超过2根的网线。

3. 如果整个网络都是千兆的网络,交换机或路由器必须是支持千兆网络的设备,而且网线建议运用六类网线,水晶头也是需要六类,不要在这些小的配件忽视,它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你整个系统的短板,而且千兆网络必须运用完整的8根网线,运用了4根网线水晶头肯定是达不到要求的。

水晶头的材质晶莹剔透一般是比较优质的,金属片也非常有光泽,注意六类的水晶头跟五类水晶头是有分别的。

我随手找的我们在项目里运用的六类网线,中间有个十字支架是类线的主要特点,线径显著比五类线要较粗,而且双绞的幅度更大。

3.家庭网络设备的选择

这部分内容我只是根据自己运用过的产品做一点选择推荐,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喜好选择自己适合的产品,现在的网络产品已经非常成熟了,家用级别的产品运用起来分别也不是很大,但是每个厂家的产品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请酌情选择。

1. TP-Link普联

市场上最常见的网络设备品牌,用户量极大,所以凸显的问题也很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只推荐您运用他家的商用网络的产品,简单说就是铁壳的产品,性价比极高,稳定性也不错。

2. NETGEAR 网件

网件的路由器特别受玩家用户喜欢,稳定性高,还可以刷各种第三方固件,功能及性能都大大超过原厂的固件,淘宝上有很多二手的翻新设备,价格比行货低很多,性价比超高。

3. Linksys

Linksys品牌原来是美国思科Cisco旗下的家用网络品牌,很多商家都把他家的产品当作思科的产品再卖,但是前几年已经卖给了美国的贝尔金BELKIN公司,不过他们的产品一直受网友的喜爱,可靠的做工,漂亮的外观,也十分的稳定,就是价格稍贵,不过淘宝上也有很多再卖官翻的设备,性价比也是极高的。不过设置界面是英文的,可能小白用户需要注意。

4. 华为

懂网络的人就肯定知道华为在网络通讯领域里的地位,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当然他家的家用网络设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网络设置界面十分简单方便,特别适合小白用户,还可以通过手机APP去设置路由器。

5. UBNT 优倍快

UBNT是美国知名的无线网络搞定方案厂商,主要是用在专业领域的网络产品,一般我们会运用在别墅等大型项目里,产品配置十分专业,本地化做的也非常好,所有支持中文操作界面;最大的特点是无线WIFI系统的AP部署不需要硬件AC控制器,所有可以软件实现管理,降低了网络成本,他家的产品价格在专业厂商里算是低的,性价比极高。

很多人问家里网络设备怎么选型,方案怎么配,我下面总结一下常用的几个网络方案配置,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采购设备,我写的设备仅供参考,不要讨论这个设备的好坏,我在这里只是提供一个网络的结构框架,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配置。

1.

2.

3.

4.

以上几种方案根据您的实际情况以及资金预算合理选配,比如TP-Link 有线AC+AP扩展方案,就没有配千兆交换机,路由器里内置了poe交换机,如果你家里网口不超过4个,那么就不需要另外配交换机了,如果网络口超过了4个,或是你对内网的传输速度要求比较高,那么你就需要另配一台千兆交换机。

还有那种墙装式的无线面板AP,是直接安装在墙上的86底盒上的,直接替换掉传统的网络面板;

比如你看中了某个品牌的网络设备,根据我上面的介绍大概知道了需要运用哪些设备,但是不知道该品牌具体的设备型号,你可以去该品牌的天猫或是淘宝店询问卖家,根据你的情况让他给你出份设备采购的清单,电子产品更新比较快,他们商家整天卖这些设备,非常情况这些产品的情况;根据商家出的清单再对比我讲的方案,你就十分清楚该买哪些设备了。

具体后期怎么调试设备,现在有些卖家都支持网络远程协助或是自己看看说明书动手安装调试,现在的网络设备调试都比较简单的,不像专业的网络设备需要复杂的命令行调试,我上面介绍的产品也都是家用的设备,安装调试都比较简单,除了UBNT的设备可能稍微复杂,毕竟是面向专业市场的。

来自知乎文摘,作者:大盗。

网友:
不建议无线桥接,不稳定

网友:
写的不错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