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电脑没声音怎么办? (转贴)

楼主(2019-07-17):
首先这个帖子不是我的 为了变成我的技术 要感谢原创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尝试了很多方法,但就不是没有搞定笔记本电脑没声音的故障,下面随小编来一起看看维修师傅是如何将其修复的吧!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通电大短路,估计是铝壳管短了。拆机,发现功放芯片被烧焦了,清理干净后,通电还是大短路,检测果然还是铝壳管短路了。

  “烧机大法”查故障点,找到铝壳管更换,笔记本可以开机显示,外接声音正常,内置喇叭无声。

  将功放芯片焊盘清理干净,几个焊脚都丢了,而且烧焦的地方都露出里面的铜了,估计不好加焊了,没办法,只有把芯片用线连进去了。

  先焊只“蜘蛛”。

  再一根一根把芯片的线焊上焊盘。

联想B460笔记本电脑没声音怎么办 图2

  焊好后测试,内置喇叭正常,再用胶带隔离好。

联想B460笔记本电脑没声音怎么办 图3

  开机测试一会儿声音正常。焊接前一直担心这样焊接会发热厉害,现在感觉芯片发热还好。

联想B460笔记本电脑没声音怎么办 图4

  至此,联想B460笔记本电脑没声音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个芯片飞线需要点耐心
估计实际维修中很少有人这么飞线  耗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飞线需要点耐心
估计实际维修中很少有人这么飞线  耗时

我在实地 请问老师什么方式更好 白天我飞了2根线 不行 芯片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实地 请问老师什么方式更好 白天我飞了2根线 不行 芯片太小了

实地学员  好好学习

这种飞线考研耐心和焊工 ,等你毕业了就知道怎么飞线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  好好学习

这种飞线考研耐心和焊工 ,等你毕业了就知道怎么飞线了 ……

OK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