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单板开机电流100多毫安 归零 反复

楼主(2019-07-17):
重新做CPU之后 就一直这样 可以进恢复模式 硬盘原装的 开机电流一直0-100多反复 上盖换了几个 还是一样 大神 什么原因 感谢

开机电流最大值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不会 应该是上盖没有过 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2019-09-06):
我也有个,没查出来,但我肯定你上盖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