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触发掉电 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9-07-17):
华硕H81M-K触发1秒掉电,反复重启,测量各组电压瞬间都出来了,VRMPWRGD也正常,拿掉图中的二极管,故障排除,测试稳定,此二极管是温控方面信号,事多就不多花时间去深入研究,反正维修的最终目的是修好能正常开机

网友:
这个问题 楼主 很厉害 多家学习

网友:
同样的故障我修过技嘉的H61也是,是那个通往pch的thrmtrip_pch信号正常要1.05v

网友A:
这个板,图中圈出来的,可以都拆光.

网友:
温控,VCORE_EN之类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图中圈出来的,可以都拆光.

感谢老哥,按照老哥的操作,成功救活了一个主板

网友:
厉害好经验 这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说是二极管,可我看到的怎么像是三个脚的呢?

网友:
下面的三极管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图中圈出来的,可以都拆光.

这是直接干好的节奏

网友(2019-08-25):
来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哦前些天刚送走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华硕M5AMLX记不太清了,温控问题也比较多,开机掉电,H81的有,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