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密码蕊片 24s80

楼主(2019-07-17):
lenovo 密码蕊片 24s80
出现要打超级密码,读出来如何修改?

网友:
直接烧录不行吗

网友:
直接找一个IBM的料板把密码芯片换过去就好了

网友:
码片拷贝一份即可

网友:
找一样的主板换上去!!!!!!!!!1

网友A:
用RT809编程器,点清除密码,再写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T809编程器,点清除密码,再写回去就可以了

那麼利害, 看來要買一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T809编程器,点清除密码,再写回去就可以了

嗯?!怎么操作

网友:
买个编程器就知道这么玩了,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