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9-07-17):
这个机器不出vccsa的电压  我把那个cpuvtt的电压和他直连了   问题大不大啊   电压相差0.2v左右的

网友:
这个vccsa电压最好把它修出来

网友:
不要直连,电压本身不一样。而且厂家设计电源输出功率都是够用的。你这样可能会导致供电不足。甚至缩短处理器寿命

网友:
不怕,我都这样干了好多了,也没好大问题

网友:
vccsa和vccpll1.8应该是最好修的供电吧,相比vtt而言。
直拉没有问题的,很多品牌机没有vccsa的芯片,我都是直接拉的。
但还是建议楼主试试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