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9 RSMRST_PWRGD上拉电阻坏导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7-17):
机器型号:MACBOOK  A1279
版号:820-2489
故障现象:绿灯不亮不触发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的苹果笔记本A1279,故障描述为不触发。亲手接到机器后,接电源绿灯不亮。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有轻微进水现象,主板清洗过后重新上电试机仍然不触发。

第1步,断电量测主板上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无短路情况。明细如下:公共点,各级供电电感,待机供电电感。
第2步,主板接上稳压电源后,重点检修PP3V42_G3H待机电压,公共点电压。实测结果为PP3V42_G3H为0V,无电压产生。

第3步,PP3V42_G3H EC待机供电,由U6991 LTC1871 芯片和L6991电感组成。再次用万用表量测L6991电感上电压也为0V。

接下来重点分析U6991 芯片的工作条件:

LTC1871为微型PWM控制器,芯片第9脚为VIN供电,外部更名为PPVIN_G3H_P3V42G3H,由电池电压或PPDCIN_G3H供电。

用示万用表测第9脚,电压为0V。

第4步,继续向前跟线分析PPVIN_G3H_P3V42G3H供电。

适配器接口J6900第1/2 PIN PP18V5_DCIN_FUSE供电,经F6905保险电感后更名为PPDCIN_G3H。

PPDCIN_G3H再经过限流电阻R6905 后更名为PPDCIN_S5_P3V42G3H,最后经D6905 后PPVIN_G3H_P3V42G3H供电提供给U6991芯片第9脚。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示波器量测D6905第1脚 上也为0V。

向前量测R6905电阻第1脚有18.5V电压。

第5步,主板断电后,量测R6905电阻由47欧变为无穷大了,目检电阻发现表面烧黑。

在料板上折了同阻值电阻后,烙铁开电后快速焊接在主板上,重新上电主板绿灯已亮,同时量测PP3V42_G3H输出OK。

但是主板仍然不触发。
第6步,只好参考H5X芯片组标准时序分析主板硬启动过程了。

从时序图上按步就班先检测主板上RTC电路6大待机条件均为正常。明细有:VCCRTC,RTCRST,SRTCRST,RTC32.768,INTVRMEN,DSWVRMEN。向后继续分析信号:

PM_RSMRST_L桥主待机电源好信号,量测R1925 第1脚上为0V,没有信号给到桥。

向前分析PM_RSMRST_L信号来源。

PM_RSMRST_L信号由SMC EC P15脚提供,SMC EC要产生PM_RSMRST_L高电平,需要P13脚 收高电平的RSMRST_PWRGD信号。

SMC EC P13 引脚 RSMRST_IN信号,外部更名为RSMRST_PWRGD,它是TPS51980待机芯片P3V3S5_PGOOD信号经R7941  0欧电阻更名而来。

第7步,重点检修桥的待机供电PP3V3_S5_ISNS_R,它由U7201 TPS51980芯片和L7260电感组成。

示波器量测L7260电感 上3.3V供电为OK。

量测芯片第20脚P3V3S5_PGOOD居然为0V。

排查故障,与P3V3S5_PGOOD信号相连的元器件只有SMC EC芯片,待机芯片,R7940上拉电阻 。从先易后难的角度出发,先排查P7940电阻。

主板断电后万用表打值 ,R7940由100K变成无穷大了。将电阻更换后,重新上电量测RSMRST_PWRGD信号恢复为3.3V电平正常了。
主板再次接电源后触发显示正常了,主板装机后功能测试OK,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这写的不错,思路到位!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大赞

网友:
好详细的分析

网友:
这个写贴风格也很好,量的步骤清晰明了,绝不拖泥带水,下次发贴也跟你盗版了。呵呵

网友:
楼主,有心了,写的太好了,呵呵,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苹果的机器还没怎么上手,提前学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