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1UA 进水机器请教

楼主(2019-07-17):
机器原故障:

     进水  无待机,清理后故障依旧。 测电源接口有19V,第一个隔离管都没有过,怀疑断线,由于板子比较新。没有图纸点位,在淘宝花了40块大洋买了一个2.2版本进行比对,发现电源接口到PD8900断线,飞线后电流0.0006,但是插电源接口瞬间公共点电压正常,然后瞬间下降到0V,强制跳过第一个隔离管后,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机器。

求助:为何公共点电压会瞬间掉落。 充放电芯片BQ24780S。测得28脚电压19V正常。1 2 3 PIN电压在公共点有电压的时候是19V左右 公共点无电压的时候为零,4PIN公共点有电压大于20V  无电压的时候为零,最费解的是查论坛24780数据第5PIN电压正常为3.3V左右,而我的一直常有5.9V,并且这个5.9V电压是通过PR8903 链接到PR8901,PR8901又直接到BQ24780S的第24PIN。  已经排除公共点短路  隔离管坏的情况了。

网友:
这种现象可不可以直接证明是充电芯片BQ24780S损坏。主要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和可以带换的芯片,芯片已经定过了,但是客户着急走。所以想再确定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先排除一下!

网友:
哪位大神要是有BQ24780S的工作条件了  能不能发上来一份研究一下!

网友:
我有片板子,公共点正常。没有上电池的情况下测试的
一脚19.65V
二脚19.65V
三脚19.06V
四脚24V隔离管G级
5脚6v
六脚2.66V
七脚0V
八脚0V
九脚0
10脚0
11脚0
12脚0
13脚0.26V
14脚6V
15脚-17脚0V
18脚0.86v
19-20脚0.84V
21脚1.16V
22脚0V
23脚0V
24脚6V
25脚5.88V
26脚0.84V
27脚0.84V
28脚19.32V

网友A:
我的已经搞定  隔离管第一个管子软击穿,测试好的。实际坏了  换掉后正常!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搞定  隔离管第一个管子软击穿,测试好的。实际坏了  换掉后正常!

请问是图上哪个管坏了呢?

网友:
分享一下点位图可好?

网友:
点位图能不能发上分享下

网友B:
你还40元买参考图纸?下次找我,淘宝也能搜到我的

网友:
X411UA好像用过

网友:
此机器有4个版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40元买参考图纸?下次找我,淘宝也能搜到我的

X411UA 2.2点位图有没有,购买

网友C(2020-08-30):
老板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时间比较久了    我的资料里面只找到了这些  看看你有用没有吧!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5ODc3NnwwOWYxZDI0YTQ1NjJlOTQ3ZDhiYTljMzZhODYzNjZkOXwxNzc5MzIyODI4&request=yes&_f=.fzattach://1998777.bin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5ODc3NXwwYzk1MGQ3ZTZiZDZhZGJkODNiZDhlMjlhMjA0N2Y1ZXwxNzc5MzIyODI4&request=yes&_f=.zip

X411UA REV3.0集显秒亮备份.BIN

网友:
你看看这些对你有没有帮助吧! _X411U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看看有没有用处!

网友(2020-10-09):
怎么打开提示数据处理错误,可能损坏?boardviewer2.0

网友(2021-01-06):
点位图是什么工具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