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奇葩症状

楼主(2019-07-17):
此机单位要接投影的,现在是外接不显,内屏正常,换过系统,换了原厂驱动都不行,排除了系统问题,然后拆机,不接屏线,外接屏闪下就灭,然后无信号,扣COMS电池都不行,最后把硬盘拆掉外接就正常了,装上硬盘外接就闪下就灭,这外接显示还跟上不上硬盘有关系?换了片全新硬盘不装任何系统也是一样,只要插上硬盘就外接不正常

网友:
接光驱正常,实在不行给客户装一个光驱装硬盘的,把硬盘放在光驱位用算了

网友:
5v电压有问题吧!!!!!!!!!!!!1111

网友:
可能是5V带不动负载,查查5V的转换管和控制级

网友:
这种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