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U CPU无供电

楼主(2019-07-17):
凄惨红H61U V28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经过反复测试却都能正常开机,没办法又给他拿走,没过几天又来了,这次开机的几率少了,基本都能触发开不了机,CPU没供电或者供电偏低,电源芯片用的是RT8859M,主板各电压都正常,经过查资料结合迅维大神所说的通病,最终定位到故障点,以下上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是RT8859M的第49和50脚,即TONSET、TONSETA 外接的220K电阻变质引起。由于没有220k,后面索性用两个110K 串联将就一下了。
特此发出来给大家,有类似问题的,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来的,把ton脚电阻换了就行,特意买了100个200k电阻

网友B:
RT8859通病了,可以换成为160K-220K,200K的好找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来的,把ton脚电阻换了就行,特意买了100个200k电阻

看来这是早有准备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859通病了,可以换成为160K-220K,200K的好找点,

220不是很好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是早有准备 呵

已经好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好多年前的事了

时间再久,还是有些人要修这个东西,只是少了。

网友:
22OK 电阻 仁宝的板子好找的   ,通病

网友:
好像就这种故障可以修修. 其他都不太好修.没图,无法深入太多的.

网友D:
好像就这种故障可以修修. 其他都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就这种故障可以修修. 其他都不太好修

那我运气好了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