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H61和H81屡烧LM358

楼主(2019-07-17):
最近碰到两片七彩虹的主板,一片H61,上电掉电,排查一通后,358问题,换完试机正常,一到两天之后又坏,坏的就是358,另一片H81和论坛里的一个贴子发的一样,也是坏的358换了之后裸板试了半天正常,装机箱里半小时又坏了。坏了只要换个358就又好了。不知道七彩虹有没有这样的通病,图纸又找不到

网友:
你是不是方向错了呢,358是比较器,是不是有一路供电不正常,你要看输入,估计你是热到电阻,或者开启管了

网友:
嗯,同意2楼观点,358坏的少之又少,楼主好好查查外围吧,电阻问题居多。

网友(2019-09-25):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这边有个故障也是这样。请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