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2板号DA0TWDMBF0求图纸

楼主(2019-07-17):
进水不开机,网上找了图纸,跟实物不一样,具体如图
测主供电没出,主供电场管由PQ8控制,短接PQ8第2,3脚能开机,但不充电。PR139实物上没有,PQ8第一脚在实物上进板层了,应该是接哪个控制了,扫板没有找到连接点,估计断线了。有其他版本的图纸发我一下或者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短接PQ8第1,3脚能开机吧,查充电芯片的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PQ8第1,3脚能开机吧,查充电芯片的ACOK

高手 ,后来我看了下确实是充电芯片ACIN PG没信号出来。芯片供电正常,应该是芯片坏了,定了芯片还没到。PQ8第一脚那根线延长的应该是一个测试点,并没有连接到别处。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