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NFC供电电容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17):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晚上睡觉前还是正常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手机就开不了机了。

【故障分析】:

手机睡之前是好的,睡一觉起来就不开机了,首先排除手机没电了,不充电等故障,然后可以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来判断故障。

【维修过程】:

接充电器没有充电电流显示,也不显示充电图标,那么先排除充电问题导致的不开机,接下来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开机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接电大短路。

拿下主板,测量到是PP_VDD_MAIN主供电对地短路。

熏松香烧机,表面没有短路的痕迹,要分层下来查询。

测量中逻辑部分上层主板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下层的主板上的主供电对地阻值对地短路。

下层熏松香烧机,发现是主供电PP_VDD_MAIN 上的滤波电容 C7511_S松香融化了。直接镊子挑掉。

测量此供电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主板贴合起来。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此故障是主板上的主供电滤波电容对地短路造成的不开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电脑端下载,手机号注册

网友:
烧机神器秒了。还不用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