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款 7月出厂 Lenovo 小新潮7000-13 瞎搞

楼主(2019-07-17):
一大早接到外面公司客户一个 Lenovo 小新潮7000-13  插电不开机,然后接上可调电源 也没有待机电流           只有拆开机器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地方什么地方异常

于是用测量  这些地方都是对地为0    然后想了一下,待机没有3  5V  联想到应该是前端短路了,  找到公共点电阻R5903也是对地为0  再然后用烧机大法接3V  2A烧

用手摸到内存供电芯片发汤,刚开始还以为芯片 那个心都凉了 仔细摸了一直,是旁边的两个电容坏了    拆掉试机,立马好了。。

网友:
客户敢送 楼主敢修、都是狠人
话说这么新的本,没有保吗?还是网上买的

网友:
还好,你要是一烧CPU挂了就开心了

网友:
这种机器在保的,没进液什么的直接扔售后去换板,万一没有搞好又不能保修,那岂不是冤

网友A:
我日, 主板集成的内存 没插槽 恼火。。 这个坏了 成本老高

网友B:
这款机好熟悉,是深圳小工厂代工。ec是程序的,UC4很用易短路

网友(点评):
小厂做工都这么好了,国产代用有望达到巅峰

网友:
联想小新会是深圳小厂代工?要是这样质量堪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日, 主板集成的内存 没插槽 恼火。。 这个坏了 成本老高

现在8代以上小本本集成度太高,不好维修

网友:
这不拿去保修吗?早晨拿去下午就能给保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好熟悉,是深圳小工厂代工。ec是程序的,UC4很用易短路

大哥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C:
还好是电容坏,是芯片短路楼主估计头都大了。

网友D:
扔售后多好,头一天送第二天就好了,

网友:
感觉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扔售后多好,头一天送第二天就好了,

以后直接送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是电容坏,是芯片短路楼主估计头都大了。

是的 刚开始没仔细摸  还真以为、芯片坏了  后面仔细摸一下还好是电容

网友:
楼主要先看再烧,有时烧得不好问题就大了

网友:
这钱好赚,哥,你牛,厉害哦,呵呵

网友:
楼主烧鸡电流是不是有点太大了,烧不好怕是要烧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