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0基础 想学习维修 大佬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9-07-17):
本人小白  这主板诊断卡显示检查CPU相关电源是查哪里 怎么查   能不能请懂的大佬说一下  能圈起来更好

网友:
大佬们  帮帮忙

网友:
诊断卡只是辅助 零基础......
万用表 会用? 零件认得清?
如果都不会 还是去迅维学一下吧

网友A:
万用表会用? 烙铁 风枪会使? 基础零件认得么?
如果都是不会....去迅维报个班吧

网友B:
这部分是u供电

要是不很懂 建议直接送修 想自己研究娱乐的可以试试

想学习维修可以报名迅维的相关培训课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会用? 烙铁 风枪会使? 基础零件认得么?
如果都是不会....去迅维报个班吧

会  就是不认识电路:kea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是u供电

要是不很懂 建议直接送修 想自己研究娱乐的可以试试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