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

楼主(2019-07-17):
GA-P41-Es3G,该主板通电风扇一直转。测量大概供电基本正常,PCIE复位只有0.6V示波器测试PCIe复位不断跳变。不断从3.3到0然后又到3.3。因为老主板修的比较少。师傅们这种情况下什么可能性比较大。只找到了电路PDF,没有点位PDF。Ich挂了吗还是PG不稳定呢。没点位图。修起来麻烦死了。希望师傅们帮小弟一把,上传一些点位或者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GA-P41-ES3G REV 1.3 位置图,话说这是技嘉所谓的工控板,电路简化到极致。除非为了那几个PCI槽,不然真是不值得再修了。

P41-ES3G Rev.1.3.pdf

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