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510U 部分按键突然失灵

楼主(2019-07-17):
华硕UX510U  部分按键突然失灵  CPU  I7 7代的    主板型号 UX510UWK 2.0   失灵键盘按键为  6 7 Y U H J N M   无进水 无腐蚀  换了键盘同样 问题  外接键盘所有按键正常  排除 PCH问题    机器出了8个按键失灵 其他一切正常!  来大神!!!求助中

网友A:
有一条信号线线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条信号线线路出问题了吧

....讲具体点

网友:
量一下ec到键盘接口的数据线,看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B:
测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重点排查键盘接口到EC的相关线路

怀疑是某个引脚异常引起的

网友:
换个ec先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重点排查键盘接口到EC的相关线路

这个机器的IO 型号 kb9026p c   是不是有程序   会不会跟 IO程序有关系

网友C:
   搞好了吗 兄弟    我也遇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吗 兄弟    我也遇到了

怎么 弄得 兄弟  急救啊  我微信 15152001388

网友:
键盘接口,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ec,ec到南桥的线路,南桥本身都查查,外接键盘好不代表南桥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 弄得 兄弟  急救啊  我微信 15152001388

    我也没搞好呢 还在研究     论坛里有个兄弟搞好了 但是他不说怎么弄的  非让我发给他   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搞好呢 还在研究     论坛里有个兄弟搞好了 但是他不说怎么弄的  非让我发给他  ...

研究出来  说一声  兄弟

网友:
ec问题或者断线

网友:
不是EC问题  淘宝买了一个 这个EC带程序  一个35  运费8块,,,,

网友E:
刚刚修到的。我也是订了个键盘过来。发现还是这8个键不能用。接口打值也正常。找同行借了个键盘过来试就好了。好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修到的。我也是订了个键盘过来。发现还是这8个键不能用。接口打值也正常。找同行借了个键盘过来试就好 ...

借了键盘  外接的吗?   内接的是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重点排查键盘接口到EC的相关线路

版主 有不少朋友 遇见 一样问题  请求 帖子推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借了键盘  外接的吗?   内接的是了嘛?

接的原装键盘。不是U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的原装键盘。不是USB。

我买的 就是 原装的 - -!  但是没用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的原装键盘。不是USB。

              我在淘宝找了几天了 都没买到 兄弟在哪里买的? 有链接吗?

网友:
建议先打一下键盘接口的阻值,看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F:
IO问题吧   顺便量一下键盘插口的电容阻值   也可以把那些电容全部扣掉   量一下IO   有IO的话换可以换一个试试  修之前记得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问题吧   顺便量一下键盘插口的电容阻值   也可以把那些电容全部扣掉   量一下IO   有IO的话换可以换一个 ...

IO 带程序  已经换过了   同样问题

网友:
找图纸对照下 断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键盘信号线

网友:
换ec然后换键盘就好了,这个机器应该是有这个问题56斜下来这些都按不了吧

网友:
这种会不会键盘接口位置有断线或者接触不良啊

网友:
排阻 ec 等等。。。。。。。。。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一切皆有可能,还是多找些备件试试吧,一般就EC及对地阻值,接着就是ec程序是否匹配,接着就是接口处留意一下是否接触上。

网友:
打一下接口阻值,顺便看下键盘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没有发现。

网友(2019-08-21):
遇到同样的问题,哪位大哥讲一讲解决办法

网友:
这种键盘问题 一般看一下不能用的8个键是不是斜着的比较集中  是的话多半都是某一根数据线有问题,排除一下外围排组和排容什么的。键盘也是要排除的,如果还不行可以刷bios   遇到过bios引起的。还不行的话排除一下外设吧,遇到过一个屏引起键盘一个按键都不能用的。

网友:
断线了,打阻值吧。有点位就能修好

网友:
会不会键盘接口位置有断线或者接触不良啊

网友:
一般是键盘本身问题,IO也会引起,换屏引起键盘用不了的,只在三星机上遇到过。

网友:
这个之 前有人在论坛里发过……67不出的问题……具体没有说怎么弄好的……

网友:
真倒霉呀,我也遇到了一67竖排键打不出来,换了KB,换了EC,刷了BIOS,没有解决呀!,搞好了的请讲下,愿花钱解决问题,微信号:charwin2

网友:
这个机器真是无语换了两个原装键盘都是一样,白浪费钱,最后换了一个每个键都能用就是回车键跟原来的不一样必须改装一下。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2019-09-27):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5199-1-1.html

网友:
补充一点。我这里有3台是同样的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排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