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修笔记本的搞去修台式机板之另类华硕P8B75-M LX PLUS

楼主(2019-07-17):
板号:P8B75-M LX PLUS 故障:开机主板掉电

      由于要帮客户装到千把块的二手主机,在网上淘了个I5-3470,淘了个华硕H61主板。今天到货了试机,发现主板水洗过的,很多地方有点霉,裸板点机有显,但发现不能识别USB设备,优盘,鼠标都不行。联系淘宝卖家打死都不信,说测好了的,说不行就退货退款,一气之下拒收。不然也就没有后面这个故事了,刚好有同行来我这修机,问他有没有二手的1155板,他说有个华硕的B75,不知道好坏,叫我拿U过去试,好的100,坏的50。立马拿着CPU屁巅屁巅的过去了。一看板子很新,还用盒装装好,马上拿CPU试,打开CPU座一看傻眼了,CPU七八个脚都能搞弯了。拿摄子挑了10多分钟才搞正,上CPU试机,开电风扇转下就停了,再插个诊断卡也不跑码,开多几次有一次我发现诊断卡一瞬间有跑了一下码就断电了。马上给同行50块,拿了回来。
   回到店里,试机发现缺了个1.05ME,这个芯片丝印是EL=FC,问了卖芯片的是RT8015A,找半天没有这个芯片,怎么办,要等着交货呢。料板全是笔记本的多,看来要来硬的了,这破主板还能难倒修本子的,找了个单转换芯片的料板,是Y510P的,板号:NM-A032看下图

图中可以看出,只要接四条线就可以改好,一条5V输入,一个地,一个开启,一个1.05V输出。下面是改好后的样子。

最后打上胶,开机完美修复。

总结:改这电路时输入端的5V不能用原机的的+5VSB供电,带不起,要用+5V,这样改完比原机电路更耐用,功率更大,一点发热都没,还有供电线最好找粗点的屏线。

网友:
我这边整个电脑 没人修台机了。。 全新的台机 都没几个人装机了。。 基本都用 笔记本电脑和手机。。。。。

网友:
尼玛真狠  台板也移花接木呀

网友:
是个狠人

网友:
+5VSB一般输出都是1A-2A(新电源稍微大一点),也就是10W左右的输出能力,所以大电流只能走+5V过来。这个图纸看了,1.05V的电感是11A,我感觉怎么也会通过4-5A电流吧

原板子的供电,就是很普通很典型的DC-DC,一般这种有很多可以代换的型号。一般时间没要求的话,可以找到代换的。这个转换出来的1.05V应该就是给桥用的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台式机修的少

网友:
移花接木 高手啊

网友:
改的6的很呀 ~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这板,好像是通病.我上次是直接取芯片断开电感 旁边南桥刚好有个1.05用条线飞过来就OK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不修台式机了,有的话也就外包给别人修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 没电路图不好修  又修不起价。

网友:
楼主想问下那开启的电压是不是接原来那芯片的开启脚上

网友:
华硕的板,1.05ME坏的很多,基本过保就坏。这路电流不大,可以这样改。但你改的也太丑了吧

网友:
这个修费用少,板子本来也便宜

网友:
修笔记本的搞台式机轻松,反之不行!给楼主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