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电脑没有声音

楼主(2019-07-18):
有时没有声音,正常的时候一切正常看几小时电影都正常,重启了又不行开机声音都没有。酷狗播放进度条不动,上下点小喇叭图标都没声音,点测试扬声器提示被程序占用,系统已重装声卡驱动也更新还是不行。请求吧里师傅回复下,给个建议也行,感激不尽!

网友A:
换声卡测试啊  换完了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测试啊  换完了排除一下

新手对芯片不懂:kuqi:

网友B:
换系统试试

网友C:
装官方驱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系统试试

换过了不行,总感觉声卡没问题。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官方驱动试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官网下载声卡驱动, 再不行连系统一块装了

网友D:
驱动用官方的,BIOS官网下载最新的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用官方的,BIOS官网下载最新的刷上

嗯,一会回去看看。谢谢指点!哦,你觉得声卡问题不大吧。如果芯片硬件故障我就不懂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送维修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