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CPU供电短路保资料维修

楼主(2019-07-18):
接一台小6 进水机UMT板子,80MA不联机 测复位只有0.8V  打值不短路,拆掉  USB管理IC(U1700),显示触摸IC (U1501)换掉PMU后还是一样,测电阻阻值也正常。拆掉CPU后复位1.8正常,再装回下层复位电压又被拉低,确定CPU故障。 复位上拉电阻R0206 是100K ,改成2.2K 电阻后 电压变成了1.6v 。

装回上盖电流偏高一点,装屏测机 ,发现屏幕不显。测量屏幕所需供电都正常。联机爱思助手显示请解锁设备说明已经进系统。还是CPU故障,再测量PP1V0 短路,再拆掉CPU 一下几个点 全部短路,心灰意冷 装回CPU。

经过一晚的休息 有了灵感。直接在这个点单独接1.0V 看电流350MA 电压0.8V。心想有戏,和PP1V2_SDRAM直接短接。

开机顺利亮屏 但是电流大400MA左右,资料是保住了 ,再测试看看能用多久吧。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电脑端下载,手机号注册

网友:
牛都说这个流弊坏了都

网友:
单独接1.0V 看电流350MA 电压0.8V。 如果单独接1v电压 没戏的话应该是什么电压和电流呢

网友:
既然是保资料,可以开机了,资料备份出来应该就算完成任务了,这种机器就不建议继续使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