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8个经典电工电路原理图,搞懂您就是老师傅

楼主(2019-07-18):
1.日光灯照明与两控一灯一插座线路

日光灯照明与两控一灯一插座线路
里面包含②单相电表的接线,两个⑨和一个⑩是一灯双控的接线,⑤⑥⑦⑧为日光灯的接线。这个电路非常的实用,是家装照明控制的经典案列。
2.线绕式异步电动机控制线路

线绕式异步电动机控制线路
转子绕组上串联电阻来改变电机的机械特点,从而实现小电流启动、增大启动转矩及调速的目的。利用了三个时间继电器和三个接触器相互配合,启动时,串入多级电阻然后分段切除。电机的转速会逐级提升,最后达到额定转速稳定运行。
3.三相四线电度表带互感器电路图

三相电表接线
三相四线电表的接线要点:1、4、7接互感器的K1,3、6、9接互感器的K2并连一起做接地保护,2、5、8接UVW三相电源,11为零线。
4.星/三角降压起动控制线路

星三角启动
经典的星三角降压启动,虽然比不上软启动,但是使用还是很广的。一个主接触器,一个星接触器,一个角接触器。通过时间继电器,实现自动转换的目的。
5.双重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

正反转电路
电机的正反转电路相来使用广泛,双重互锁提升了电路的安全性。2个接触器组成的电气互锁和2个启动按钮组成的机械互锁。
6.电动机单向两地控制线路

异地控制
异地控制相对来说非常简单,要点就是:启动按钮并联,停止按钮串联。
7.电动机点动、连动控制

点动加自锁
这个是基础电路,SB2按下去KM吸合自锁,SB3是点动按钮。
8.自动往返控制电路

自动往返电路
自动往返电路和双重互锁电路其实是相似的,限位开关的触点和按钮开关的触点相似。所以两个行程开关机械互锁加两个接触器电气互锁。
电气接线图怎么看?
如果是发电厂的主接线图,先看发电机,顺着往前看,到厂用。在看厂用负荷,在看厂用变。在看厂用变是明备用还是暗备用。厂用系统就看完了。接着看主变及线路连接方式。基本就看完了。
1、接线图中一般示出如下内容: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相对位置、文字符号、端子号、导线号、导线类型、导线截面、屏蔽和导线绞合等。
2、所有的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都按其所在的实际位置绘制在图纸上,且同一电器的各元件根据其实际结构,运用与电路图相同的图形符号画在一起,并用点画线框上,其文字符号以及接线端子的编号应与电路图中的标注一致,以便对照检查接线。
3、接线图中的导线有单根导线、导线组(或线扎)、电缆等之分,可用连续线和中断线来表示。凡导线走向相同的可以合并,用线束来表示,到达接线端子板或电器元件的连接点时再分别画出。在用线束表示导线组、电缆等时可用加粗的线条表示,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也可采用部分加粗。另外,导线及套管、穿线管的型号、根数和规格应标注清楚。接线图与实物相对照不难看懂。

网友:
8个经典电工电路原理,搞懂您就是初级电工。入门了。

网友:
标题有毒,按这个标准,我都成了特级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