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17 SB_PWRGD所连保险坏导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7-18):
机器型号:ACER 5517

版号:LA-5481P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的笔记本,故障描述为按开关后机器不显示。自已拿到机器后,用稳压电源上电确认机器不显示,电流定在1.074A。

快速取出主板,目检主板无进水和烧伤外观不良情况。

第1步,从电流分析 ,重点查内存自检及之后模块工作电路。首先更换了一个AMD CPU排除故障,但是仍然不开机,更换了一条内存条也是一样。
第2步,从论坛下载BIOS资料重新烧录后试机也是一样故障没有好。板上实物位号MX25L8005M。

第3步,查CPU的基本工作条件,从供电,时钟,CPUPGD,CPU复位入手。明细如下:

+2.5VDDA CPU锁相环供电2.5V,用示波器量测为OK的。

PU11 ISL6264芯片和PL11电感 组成+CPU_CORE核 心供电。用示波器量测电压也为OK的。

PU9 TPS51117芯片与PL8电感组成+1.8VP内存供电,用示波器量测也为OK。

+0.9V  CPU内存模块负载供电,由PU6 RT9173芯片第4脚 输出,经PJ4隔离点后更名而来。用示波器量测为0.9V,OK.

+1.2V_HT 高速总线供电,由U46 AO4430 1.2VALW电压转换成而来。用示波器量测芯片S脚电压为1.2V,OK的。

第4步,CLK_CPU_BCLK信号用示波器量测C109/C23上波形均为OK.

第5步,量测AMD CPU PWROK信号。

H_PWRGD  电源好信号由南桥SB710 G25 PIN开漏输出,经R346 300欧电阻上拉直接供给AMD CPU内部。用示波器量测为0V,看来问题出在这了。

第6步,重点分析AMD 芯片组标准上电时序分析问题。(资料来源于迅维月饼老师培训上课内容)

从时序图可知,向前查南桥的供电及PWR_GOOD信号。附桥内部PWRGD框图:

南桥供电主要由1.2V,3.3V,3V VBAT供电分成17路电压给到南桥。用示波器一一量测均为正常的。

第7步,分析南桥的100M时钟。

示波器量测R163/R164电阻上波形也为OK。

第8步,向下追查PWR_GOOD信号,EC KB926QFD2芯片第104脚 输了EC_PWROK,经R198 0欧电阻更名为SB_PWRGD,直接供给SB710南桥。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用用万表量测R198 电阻第2脚为0V电压。

向前量测 EC KB926 第104脚上3.3V电压为OK的。附实测图片:

看来是主板间信号开路引起的。
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R198 电阻阻值变为无穷大。

快速在料板上折电阻焊接在主板上,重新量测 R198 第2脚上3.3V电压恢复OK了。主板装上CPU和内存后正常显示OK。主板装机测试显示OK。

但是KBC键盘不动,仔细观察JKB1接口。

JKB1接口焊盘松脱处补线后键盘使用正常了,机器成功修复。

网友:
大师技术牛逼,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