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60

楼主(2019-07-18):
NM-A581 外接可以显示 屏和屏线都换了 还是不亮 有谁遇到过啊 ??????

网友:
测主板把

网友:
可以说显卡坏了吗

网友:
背光亮不亮 ?

网友:
有没有edp转llvds芯片?有的话可以考虑这个

网友:
这屏供电有保险吧?你看保险坏了没。还有屏接口这边的信号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还有随便刷点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