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不显示

楼主(2019-07-18):
x84h不显示拔掉COMS电池可以亮,装进去开机电流只有0.28什么问题

网友:
CPU没工作吧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吧 论坛搜一下看啊

网友:
这种一般电阻吧,x44h 系列机器论坛很多修理帖子

网友:
按时序检查吧,总不能猜测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