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460w 用电源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9-07-18):
这机器单独用电池进系统没问题 。同时用电池和外接电源  进系统就黑屏 系统 和显卡驱动都搞过。。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是不是bios要设置什么?谢谢

网友:
pe也黑屏么

网友:
PE 不会黑 ,现在是一插上电源就黑 拔掉电源就亮

网友:
我遇到Y700没修好

网友:
进安全模式  如果不黑  屏蔽显卡

网友:
检查一下屏幕吧,

网友:
单独插电源有没有试过,等试过再说

网友:
我遇到过,升级一下BIOS就OK了

网友:
显示屏坏的在100分之八十,请问用用电池屏幕亮度能调到最亮吗

网友:
2530也有这现象,刷机

网友:
黑屏之后 要确认是否有影(单纯背光熄灭) 还是屏幕直接没有任何反应,电源适配器是否更换过?

网友:
是不是暗屏啊?大爷

网友:
你把屏换一下吧,如果我没猜错,你这个屏哪怕用电池过几分钟也会黑屏吧

网友:
更新BIOS试试,官网有

网友:
刷过bios 还是一样 。插上电源立刻暗屏。 拔掉立刻亮了 。。用原装电源也是一样

网友:
ni最好用原装的电源

网友:
不是原装的  容易烧

网友:
自动休眠,霍尔元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