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平板电池饿死了 ,充电无反应?

楼主(2019-07-18):
一台ipad4   平板电池饿死了 ,用充电器咋冲也没有反应,拆开后 用充电器激活电池后 ,用充电器能正常充电,能正常使用,开机放置几天后,电池又饿死了??
换过电池,电池电压一低,又冲不进去了??

网友A:
还是电池问题,电池太差,不储电,导致电压低就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池问题,电池太差,不储电,导致电压低就不能充电

谢谢 回复!淘宝上买的电池   现在没有ipad4没有品胜的了

网友:
换电池啊  换好点的

网友:
查下主板有漏电

网友:
估计你买个二品胜都比你所买的杂牌好。

网友:
淘包上买的货不靠谱

网友:
原机电池电压一低,直接保护,0输出,(拆下电池用电源激活下就有输出,装上后充电就能用)买的杂牌没电时电池电压2.7V,不保护,但在机器上冲不进去电了??

网友:
看看电流吧,应该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