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挣钱的家伙坏了,高迪850b热风枪诡异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9-07-18):
很着急,几天不能开工了,不知道发哪里,只好发这里了。

故障是开机一会儿温度就不受控,直接飙到500度,吹坏了我一个主板。拆开测试了,可控硅没短路,手柄热敏电阻也是好的,这个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这种数显的,也找不到电路图,跑线路发现可控硅是光耦控制的,光耦又是单片机控制的,可控硅又没短路,为啥温度就不受控呢?怎么修?

发个风枪主板照片,各位高手看看呢

故障已修复,是光耦坏了,换了就好。换下来的光耦用万用表测试与正常的没啥差别。怀疑是高压端软击穿了。

附上网上找的风枪故障排查图,我是照着这个图修好的

网友:
以大小功率mos周围电路,可能是一个电阻引发的。还有就是单片机程序容易坏,刷新的程序就可以了。最好画出电路图,任何环节都不要错过。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阻坏了

网友:
电位器(旋钮)拆下来测一下,或者把电位器和电路暂时先断开,有可能电位器断臂了

网友:
我遇到过15V1A老式(指针式)可调电源坏的,原因就是一个电位器坏了,这个电位器的一个臂断路了

网友:
电位器好的,怀疑光耦坏,订了配件,还在路上

网友:
已修复,就是光耦坏了。上传了这个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哇塞,赶紧收藏这个帖子。图片高清养眼,真是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