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卡,HDMI/DP无输出,挡2A;DVI有输出花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9-07-18):
开始接HDMI,挡2A,查BIOS1脚开机有2.7到3.3V跃变,256脚有短暂波形后成直线,重刷BIOS,加焊GPU无效;后接DVI,BIOS芯片各电压信号正常,输出花屏乱字符,进系统竖条,查各显存颗粒地址数据波形正常,加焊各显存颗粒无效。
测显存、GPU供电波形正常,没思路了。
请同行指教,多谢!

网友(点评):
已经修复两片,从PCB烧穿的板子上拆GPU过来换上一切OK!

网友:
档2A试试换显存

网友:
显存波形都正常,换哪颗呢

网友A:
竖条 应该是有显存颗粒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条 应该是有显存颗粒坏了吧?

HDMI/DP无输出,挡2A。理论上应该是BIOS相关电路的问题,查相关电路确实有故障。接DVI显示DOS满屏花屏,进WIN1064系统竖条。测显存波形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显存颗粒坏,没检测RX580显存颗粒的软件,哪位朋友有,支援一个,问题解决了送本地特产一份顺丰送上门。

网友B:
测试软件都没有怎么修花屏,动不动就加热芯片,99%是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软件都没有怎么修花屏,动不动就加热芯片,99%是死

你可有,买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有,买你的

可以呀 微信聊1898879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