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18):
型号.315LM00007板号 715G7503-M01-000-004U

一台32寸显示器不开机,电源板测是好的。

驱动板12v转5v电压不正常,原芯片是rt8290a找不到这个芯片用apw7301代换的。换完就可以了
114230259213fbeb8591ce7c5 ...
df6ad4aebf8efb1288bb4180f ...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很少修到,这个芯片貌似是老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