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新机资料少的另类方法建议

楼主(2019-07-18):
在维修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机器的图纸太少,而维修过程中有的芯片在其它图纸中有,这样就能发现其应用电路,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这一部分芯片是没有PDF的。所以我建议管理员能够重视,并提供一个专门的小板块,集中处理这些应用图,积少成多,在没图纸的时候跟据芯片定义进行参考。
列举个例子,假定下面的芯片我们没有,并且没有此芯片应用的主板电路,而我在别的机器上发现有用这芯片,就可划出来作为芯片的资料方便查找,

不一定是PDF,点位图也可整理出来的。

网友A:
呵呵。有个简便方法
改天我在群里说qq群1164001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个简便方法
改天我在群里说qq群116400199

特别要注意的芯片我都是在图纸名字上加上芯片型号,下次用Everything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特别要注意的芯片我都是在图纸名字上加上芯片型号,下次用Everything一搜就出来了。

我也会这样,另外我有时候会直接截取整个页面,还有第三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会这样,另外我有时候会直接截取整个页面,还有第三个方法

我靠,我以为我是最聪明的,没想到你们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靠,我以为我是最聪明的,没想到你们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没资料的我都是整页截图 备注图纸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会这样,另外我有时候会直接截取整个页面,还有第三个方法

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截取整个页面然后备注,集中整理在一起,大家一起搞人多力量大,积少成多!老师也这样搞啊,最好呼吁下,您的威望高!!!!!一呼百应,嘿嘿

网友D:
最笨的办法是在搜索范围选所有图纸所在的文件夹,而不是当前文件。但这样很费时间。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笨的办法是在搜索范围选所有图纸所在的文件夹,而不是当前文件。但这样很费时间。

这个就需要你的图纸很多,万一你手上的图纸没有这芯片呢,而别人手上有,你却不知道 哪个机器上有用到的怎么办!

网友:
碰到的就这样发个帖就好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6629-1-1.html
别人需要时,也是直接搜索即可

网友E:
我电脑单独一个芯片资料的文件夹,碰到新的图纸芯片备注放进去,找不到图纸就找芯片资料,平时多收集,用的时候找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电脑单独一个芯片资料的文件夹,碰到新的图纸芯片备注放进去,找不到图纸就找芯片资料,平时多收集,用的 ...

呵呵,我的愿意是发动群众的力量,你一个人的力量抵的上群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