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怎么查看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9-07-18):
如下图,此芯片怎么查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点位图没有看丝印啊

网友:
点住图上的一个角,就自动出来了!

网友:
在芯片上,随便哪个脚点一下,右边上面就有芯片型号了

网友:
是你这个点位图不带芯片参数,点位图型号是多少?

网友A:
不是每个点位图带芯片参数的,还是那句话别纠结,看丝印,点位对走线和脚位相当有用,参数没有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B:
asc格式的大多数都没有零件型号的,fz格式也有部分点位图是不带零件型号的

网友:
不带参数     找个带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个点位图带芯片参数的,还是那句话别纠结,看丝印,点位对走线和脚位相当有用,参数没用也是没办法的 ...

我还纠结了半天,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c格式的大多数都没有零件型号的,fz格式也有部分点位图是不带零件型号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修华硕的机子,真心累,哈哈。。。。。。。。。。。。

网友(2019-09-14):
就是看不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