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键盘失灵,一个都按不出来

楼主(2019-07-18):
A1707 键盘失灵,一个都按不出来
买了键盘测试 了,不是键盘的问题
有谁修过么,给点指导建议
触摸板正常,BAR正常,都好用,就只有键盘 我感觉 这个键盘是连接 到触摸板,应该是和触摸板有关系 ,但是触摸板能用,所以不清楚,触摸板会 不会引起键盘用不了???

网友:
参考下图纸,把EC看看吧,也许有惊喜

网友A:
键盘一般都是EC管控的

网友B:
是不是买的键盘不行?

网友C:
触控板有问题的话键盘不能用,排除下触摸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键盘一般都是EC管控的

苹果的键盘也是EC么,我感觉 键盘好像是连触摸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触控板有问题的话键盘不能用,排除下触摸板

触摸板能用,键盘好像是连接到触摸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买的键盘不行?

是的,买了键盘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能用,键盘好像是连接到触摸板的

查查条件吧,不行的话买个触摸板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键盘上有个电容短路的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键盘也是EC么,我感觉 键盘好像是连触摸板的

查图纸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机子能正常开机的话EC坏的 概率很小了, 接外接键盘试试 如果可以的话 那EC 南桥就是没问题的,只能是键盘有问题 或者链接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子能正常开机的话EC坏的 概率很小了, 接外接键盘试试 如果可以的话 那EC 南桥就是没问题的,只能是键盘 ...

电脑是正常开机,可以使用的,外接也正常,定了键盘,触摸板,触摸板排线,都用不了,头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买了键盘不好用

这种买了键盘不能用的问题,我遇到过,特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