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T(GUID)格式分区无损转MBR格式

楼主(2019-07-18):
1.现在的新机子用的分区格式基本都是GPT,出厂系统基本就是Win8或Win10,刚开始接触新系统,很多客户用不惯想换成Win7的系统。
2.那就换呗,换完你就会发现不引导,当时大多数的PE的引导修复功还不支持修复UEFI启动。
3.记得刚开始的解决办法是把全盘分区删掉重新分区,分区格式改成MBR模式再装系统,重启你会惊喜的发现还是不引导还要在BIOS下边改启动模式为传统模式,有的还有系统模式的选项改成不是OS的就行,一套改完终于大功告成。
4.如果客户其它盘没有资料还好,有资料的话,一个系统装完耽搁个把小时都是有可能的。
5.回归正题,GPT无损转换MBR操作如下
①在PE下打开分区工具
②删除当前硬盘前边的两个小分区ESP和MSR,并保存
③在当前硬盘鼠标右键转换分区表为MBR模式并保存
④把删除的两个小分区剩下的空闲空间分配给第一个分区并保存
⑤既然硬盘格式已经变成MBR了,那BIOS里的启动方式也要改成传统模式,这样装完系统才能正常引导启动,如果还是不引导在分区工具里修复一下MBR主引导记录,或者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完即可。
⑥这样操作既可以不动客户后边分区的资料,又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一举两得!
⑦下午逛论坛看有人求助这个问题“把GPT分区格式更改为MBR分区格式,而且不要动原来的系统”这个按照①到④的步骤操作,然后修复一下引导,把BIOS改成传统启动方式即可!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

网友A:
少写了一点,转换完之后在分区工具里鼠标右键第一个分区转换为主分区

网友B:
我也是这样不行呢

网友C:
而且还要在系统分区改成活动分区

网友D:
可以 遇到试一下 以前每次都分区拷贝资料 麻烦死了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不行呢

激活第一个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还要在系统分区改成活动分区

是的   人老了 忘性大 更改第一个分区为活动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 遇到试一下 以前每次都分区拷贝资料 麻烦死了

其实现在PE功能很强大,即使是win7不支持UEFI启动,引导修复之后都可以以UEFI方式启动。比如说电脑店PE,甚至是苹果电脑装windows系统都可以ghost过去引导系统。

网友:
无损??哪里是无损的操作?哪个步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PE功能很强大,即使是win7不支持UEFI启动,引导修复之后都可以以UEFI方式启动。比如说电脑店PE, ...

说的不准确,其实那是老款的苹果电脑默认不支持纯uefi模式win7启动,纯uefi模式启动win7的机器不多,好多机器能用uefi启动win7是因为legacy模式打开而已,遇到宏碁的阉割版的uefi,系统重启后就会卡在四叶草那里,因为没有集显驱动,或者画面上半部分出现条状画面,而老款苹果本身支持mbr这也就是为啥单装win7可以你说的ghost引导,当然双系统就是mbr和uefi混合模式,记得好像叫hybird分区表,ghost可以安装mbr模式也可以安装uefi模式,只是一种安装方式,只是mbr装完自动引导,而uefi装完有时要手动修复引导,有的pe也会自动引导,
还有就是ghost只是一种封装方式,还有微软的vim和esd格式系统,当然傲梅部署时还额外定义了一种格式,以上各有优缺点,

网友F:
版本需要专业版的GD分区软件,免费版的不能操作,另外有一定风险,就是转换时可能全盘分区丢失,注意!!!

网友G: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戴尔的台式机,成就3670,新BIOS直接不支持legacy,只能uefi启动

网友H:
现在新电脑不是都不支持WIN7了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少写了一点,转换完之后在分区工具里鼠标右键第一个分区转换为主分区

直接右击激活分区就可以了,默认就是主分区。

网友:
这方法我一直在用

网友J:
这个收藏了,一直不会弄,客户现在用WIN10比较难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不准确,其实那是老款的苹果电脑默认不支持纯uefi模式win7启动,纯uefi模式启动win7的机器不多,好多 ...

是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一款10年的MAC PRO,装win7就是会出现屏上边卡黑条的症状,单装win7正常,或者双系统装win10也没啥问题。
从安装版win7里边可以提取出UEFI启动的引导文件
win7的efi引导文件在install.wim里的windows/boot/efi/bootmgfw.efi,把此文件重命名为bootx64.efi,放在efi/boot目录下即可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右击激活分区就可以了,默认就是主分区。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本需要专业版的GD分区软件,免费版的不能操作,另外有一定风险,就是转换时可能全盘分区丢失,注意!!!

PE下的就可以   除非你的PE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戴尔的台式机,成就3670,新BIOS直接不支持legacy,只能uefi启动

是的   有的新机子没有传统方式启动   不过现在装系统我基本都是GPT+UEFI,也不麻烦,win7有些机子引导修复不过去需要手动提取efi引导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新电脑不是都不支持WIN7了么

有一部分吧,很多机子还是能装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收藏了,一直不会弄,客户现在用WIN10比较难接受

现在还好吧,来的新机子客户说要装系统我们都推的是win10,老机子直接就win7,除非客户要求系统,一般都是我们说了算。

网友K:
现在的新款笔记本装上Win7也会有很多功能不能用吧,所以最好还是让客户装WIN10,用习惯了也是很好用得?

网友L:
联想售后的那个系统恢复盘可以完美修复各品牌的系统引导问题,我亲自测试过多台,只要硬盘没问题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新款笔记本装上Win7也会有很多功能不能用吧,所以最好还是让客户装WIN10,用习惯了也是很好用得?

是的一般7代u往上都给客户建议装win10,好多机子装win7要么直接蓝屏,要么就是各种驱动打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联想售后的那个系统恢复盘可以完美修复各品牌的系统引导问题,我亲自测试过多台,只要硬盘没问题基本上都可 ...

那可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