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1和GA-B75M-D3V REV1.1 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9-07-18):
电压正常,-USBOC_F和-USBOC_R  3,3V正常,那个6脚芯片全换过,BIOS也刷过,阻值也正常。

网友:
USB不能用不能仅查OC#吧。嘿嘿 再想想查哪里。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思维稍活点就行了。

网友A:
不要搞得接口都没5V供电 USBOC再怎么正常有个毛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得接口都没5V供电 USBOC再怎么正常有个毛线用

麻烦看清楚,电压正常,晕

网友:
对地阻值.   如果对地也对,摸摸桥. 烫的话换桥吧.

网友:
有没正常南桥哈~

网友:
我这有几片技嘉H61也是这问题,都排查了也没修出来很头疼

网友:
刷一个程序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怀疑是USB OC问题的话 故障一般会关机变重启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话在开机会有提示,并且15秒掉电,见我的一个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72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