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维修

楼主(2019-07-18):
Y480不显示,掉电维修

接同行的

检修过程:拿到机子通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28A就不动了,这个电流怀疑是桥或者CPU的问题;拆机,因为CPU是插拔的,所以立马是找了一个CPU测试,换CPU通电测试正常开机了,以为好了就准备装机了,装机前上硬盘又测了一次,进系统了,然后装机,结果发现装好之后,通电大短路,以为装的时候出了问题,于是立马又拆开了,通电测试了还是短路,以为是CPU烧坏了,赶紧就把CPU取了下来,通电测试,发现按键无反应了,测了一下主板,发现CMOS电池旁边有一个管子烧毁了(U46),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同型号的上了上去,测试主板,短路解决,怀疑他原来的CPU是好的,于是装他原来的CPU测试电流正常,但装机测试发现一插上硬盘就会掉电,进不去系统,不插硬盘就正常,插U盘进PE测试正常不会掉电,测了一下主板上的硬盘供电只有4.74V,以为是电流不对带不动,怀疑有地方拉低电压也怀疑是桥的问题,查了一下图纸发现U46就是转换5v电压的,这个电压是转换后发送给硬盘的,转换信号是桥发出来的,管子进电正常,但转换发出的电压有点低,管子取下来测试进电5v是正常的,于是就换了个新管子,通电测试发现,待机电压达到了1.3A左右(不过按开机键还有反应),摸了一下桥,桥发烫,这样就加确定桥坏了,上BGA焊台换桥,换桥完成之后通电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开机电流正常,上硬盘测试不掉电了,可以正常进系统,掉电问题解决装机

网友:
插上硬盘的待机电流在0.13左右,以为是接口的问题于是把硬盘换到光驱位也是一样,待机在0.13到0.11来回跳变,开机亮一下就掉电

网友A:
如果仅是U46的问题可考虑一陀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是U46的问题可考虑一陀锡的。

当时修的时候就看到U46烧出了一个黑点,换上之后电流就正常了,开始我也以为只是U46的问题 ,不过进不去系统一插硬盘就掉电,所以通过U46查到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