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小白维修技嘉F2A85XM-HD3 不触发

楼主(2019-07-18):
一直忙于小区监控几年没芯片级维修了,都是直接大刀阔斧的板卡级维修。直接换主板就在半个月前,自己的投影电脑主机坏了,本来打算买个,后来一想,几年没有维修过了好好复习下,何况修好还蛮有成就感的。。。。
结果被实力打脸,完全无从下手啊,感谢论坛大神的帖子,不过有个大神无意中挖了个坑让我掉进去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感谢鑫智造,注册就送免费短时间会员,其实我建议像我这种偶尔想来修修的,有次数卡最划算了。。。。因为我很少修,只是爱好。。。跟着大神学习!!
废话不说了,电脑是突然不触发了。。。。
测量开机键电压,5.12V有的,触发后没有任何反应。

几年没修了,一点思路没有,先百度上找个思路,嗯,借助鑫智造,发现开机信号-pwrbtsw 到IT 8728 106P,对照IT818f找信号,照葫芦画瓢。
IT8728收到开关信号后103PWRON发出-psout 信号到南桥,该信号经过PR69到达桥,是一个跳变信号。实际用万用表测量有3.3V跳变。

接着就是测量返回的SLP_S3到IO的SUSB#信号了,果不其然,没有。。。。
检查了桥的工作电压,1.1V,3.3V,晶振压差,感觉都正常啊,发现IO芯片的电压只有2.1V,图纸上3.3V,觉得有问题。下面掉坑了。。。

大神估计笔误写错了。我以为3.3V实际就是2V就可以了。直接淘宝去买IO了(浪费了)

换上IO后,情况一样,(焊接严重退步了),这个时候要感谢timihacker 不触发维修思路。。。在触发开关之前就要先测量下RSTRSM做信号(正常高电平如果低电平则不开机)
果不其然,RSMRST#在通电后就低电平了,故障点终于找到了66666

找到PR91电阻,直接拆了,发现本来应该由IT端发出的高电平居然是0V,反而桥发出来的事3。3V,纳尼……
不过这样至少肯定是IO问题了,接着换IO,倒霉,第三个IO换上去,IT 8728 供电输入端居然短路,仔细检查焊点后,可以肯定是次品芯片,没办法又换成原来的IO芯片,因为不太可能2个IO都出同样的故障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IT 8728的触发条件不够。。。。
弄来弄去,又回到OQ2上去了,还是怀疑应该是3.3V。图纸应该是不可能标记错的。仔细检查OQ2,居然发现主板上少了个电阻OR28,用来调节OQ2电压输出的,所以这货输出不正常。

找不到8.2千欧的电阻,说出来不怕各位笑话,店里一块主板都没,都是工程配件了。看了下OQ2(估计这个芯片也给我玩坏了)好像没有和其它芯片有联系了,所以干脆拆了OQ2,从显卡槽子下面的MOS管飞线飞到OQ2的5P。至此修复完成……在这里的确学到不少大神的皮毛,也是很厉害的  谢谢论坛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是个人才,二手的板才多少钱,你买IO有点不合算呐

网友:
好嗨哟 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是个人才,二手的板才多少钱,你买IO有点不合算呐

人家楼主都说了,好久没修想练练手呀兄弟,有时候大家修东西不也是要点这种好玩的心态吗?;有时候我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是个人才,二手的板才多少钱,你买IO有点不合算呐

哈哈关键是我又拍了个二手板,还没到货,这个板子修好了

网友B:
大神,随便分析一下都比我们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随便分析一下都比我们厉害。。。。。。。。。。。。

过奖了,我只不过瞎猫碰死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