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全网通6s上电信卡在2G网不能通话和上网

楼主(2019-07-19):
今天遇见过辣手问题,移动联通卡,各网使用正常,换了电信卡在4g网上正常使用,在2g网上有满格信号,就是打不了电话,也上不了网,查了各功放电路资料没找到电信的低频BC0通道,已经换了低频功放,没解决问题,既然移动联通可以正常使用功放'基带,射频,供电基本都是好的了,求会的师傅,维修思路

网友A:
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故障很特别,用电信卡2g网室内不能通话,也不能流量,而且用电信卡还比较耗电,移动联通全网正常耗电也正常,射频换了,低频功放也换了,还是没解决,客户要用电信卡,只能硬着头皮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故障很特别,用电信卡2g网室内不能通话,也不能流量,而且用电信卡还比较耗电,移动联通全网正常耗电也正常,射频换了,低频功放也换了,还是没解决,客户要用电信卡,只能硬着头皮修了

能说明下什么原因吗?学习下

网友B:
有信号证明接收通道没问题  那就看电信2G的发射信号  射频芯片 发出给2G功放 2G功放发送给低频天线开关  天线开关在发送给一个双工器 双工器发送给底部天线  祝你好运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个故障的手机,现在放一边躺着没修

网友C:
小问题,遇到还是比较多的,思路清楚 手工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信号证明接收通道没问题  那就看电信2G的发射信号  射频芯片 发出给2G功放 2G功放发送给低频天线开关  天线开关在发送给一个双工器 双工器发送给底部天线  祝你好运

按你说有信号接收没问题的话,你发短信进去是能收到的!有信号不代表接收没问题,苹果手机接收有些通道是要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问题,遇到还是比较多的,思路清楚 手工好搞。

你没遇见而已,这手机只有电信2g在室内无法通话发短信上网,室内待机耗电会跳500ma,出到室外耗电正常,也能电信2g正常,其他卡室内室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信号证明接收通道没问题  那就看电信2G的发射信号  射频芯片 发出给2G功放 2G功放发送给低频天线开关  天线开关在发送给一个双工器 双工器发送给底部天线  祝你好运

这是书本上的套路,我知道,我问你电信2g每个省走到都是同一通道吗?不是吧,我查资料电信2g,有走BD0的.有走b1的,还有b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信号证明接收通道没问题  那就看电信2G的发射信号  射频芯片 发出给2G功放 2G功放发送给低频天线开关  天线开关在发送给一个双工器 双工器发送给底部天线  祝你好运

这问题只能用排除法,既然联通移动全网正常,电信4g也正常,电源肯定没问题了,天线天线开关也可以排除了,既然在室外可以正常,功放也可以排除了,而且在室外耗电正常,不会跳300.更不会跳500,耗电跟移动联通2g差不多,唯独进去室内耗电就跳,开始跳200,然后跳300.更有会跳500,一般手机黑屏待机信号搜索就0到20.跳有时跳100.左右这是最大值了,这是典型的室内接收灵敏度下降,导致手机加大发射功率,来维持手机接收信号的加大电流,这时会测到功率芯片供电下降了!唯独电信2g网在室内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信号证明接收通道没问题  那就看电信2G的发射信号  射频芯片 发出给2G功放 2G功放发送给低频天线开关  天线开关在发送给一个双工器 双工器发送给底部天线  祝你好运

这要是初判是发射问题,用假天线去排除是发射问题,估计发射通道和天线切换全换完了,都排除不了故障

网友:
开始没具体测待机电流,因为我的电源是直供电只有正负4.2,没有电池检测端开机5分钟后会重启手机的,我也就误判断,类似论坛里说的那种射频发射,天线,功放问题,

网友D:
6s先干wtr3925,我这边电信目前搜网的4G信号优先B5(楼主说的bc0的频段,在某些图纸上要查b5和b26),如果b1 b3覆盖足够,会切换过来,当信号变差,切回b5.

网友A:
引用 网友D:
6s先干wtr3925,我这边电信目前搜网的4G信号优先B5(楼主说的bc0的频段,在某些图纸上要查b5和b26),如果b1 b3覆盖足够,会切换过来,当信号变差,切回b5.

b5是电信4g,通道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5是电信4g,通道吧!

电信4G,B1 B3 B5,但苹果的图纸上你是搜不到BC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信4G,B1 B3 B5,但苹果的图纸上你是搜不到BC0的

电信3g也是b1呀!跟4g同一通道?

网友(2019-08-18):
引用 网友A:
电信3g也是b1呀!跟4g同一通道?

3G中使用b1的,只有联通wcdma.

网友:
看发射通道

网友:
重点低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