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如何搭建无线网?

楼主(2019-07-19):
如果你自己对弱电网络系统不太了解,对于别墅客户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弱电公司来负责整个弱电系统的规划规划施工,如果你自己比较懂网络这块,或是动手能力比较强,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相关文摘,比较全面的网络规划规划指南:

那么下面就拿一个杭州的别墅项目实际的讲一讲别墅的无线网络系统的规划及施工,这个别墅是3层的别墅,应该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当然网络的规划布线你可以参考我的内容,设备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高中低端的产品。

就是如图上这样的一栋别墅,有3层楼,大概房间有客厅,餐厅,几个卧室等等。

为了满足这种别墅的客户需要,我们的网络构架也必须符合高要求的运用情况,千兆的局域网络肯定是必须的,现在电信的光纤网络都可以申请200M的带宽,如果家里的内网还达不到1000M,那么未来几年肯定就会被淘汰。整个网络数据的核心交换层是千兆的,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做的高清视频点播啊,或是NAS储存啊,无线网络无线WiFi的覆盖就完全没有问题,还可以为将来的运用留下冗余空间。

1.网络系统的规划架构

在跃层别墅型的网络系统中,核心网络的出口路由器跟千兆交换机都十分重要,所以一般都采用企业级的网络产品,稳定性及性能都比家用级的好很多。无线网络所有采用专业的无线AP进行网络覆盖,通过POE交换机直接用网线供电,安装在吊顶内或空调检修口处,通过AC无线控制器可以统一管理无线AP,实现网络的漫游功能,稳定性也非常高。特别注意的是这里面设备从路由器,交换机,包括AP的POE交换机所有都是采用千兆的网络设备。

本方案主路由采用企业级的路由器,性能强悍,功能强大,稳定性非常高,多WAN口的规划可以提供多个外网连接,某些型号还可以实现多播功能,上网速度翻倍。主交换机采用非网管型的千兆交换机,能满足大型数据传输的稳定高速传输要求,无论是NAS储存数据还是播放高清电影完全无压力。无线网络覆盖所有采用千兆网络的专业无线AP, 采用6类网线直接接到千兆POE交换机,不需要另外连接电源,无论是无线WIFI信号的覆盖范围,还是数据传输的稳定性,都比无线路由器改成AP模式运用要好的多,并且能实现WIFI信号的无线漫游功能,不必在多个AP之间来回切换信号,造成信号的不稳定连接。某些品牌的AP更是可以实现软件AC管理,免去了AC控制器的费用。

2.网络系统的布线施工

a.确定弱电柜的位置

别墅房型比较大,房间也非常多,网络的端口比较多,系统也会比较复杂,所以别墅业主需要单独设置弱电间,配置弱电机柜来安装大型网络弱电设备。

这个别墅单独设置了一间小房间做了弱电机房,所有的弱电网络线都通过弱电桥架引入弱电机柜的位置,图上还有背景音乐的音响线,后面还有电信的光纤以及华数的有线电视线所有引入这个位置。

b.确定网络的点位

这个网络的点位就分为每个房间的固定网络面板的点位以及无线AP放置的点位。

虽然现在上网都以无线网络为主,但是为了确保网络的稳定与可靠我们在装修前期必须要预埋好各个房间的有线网络点位,确保每个主要的房间有网线的接入,以方便日后的无线网络接入或是有线网络设备的接入。也防止出现有些房间有网络覆盖死角,这样就可以通过墙面的网络插座进行小范围的网络覆盖。

b1.有线网络面板的点位确定:

别墅房间非常多,网络面板的点位可以根据日常的规划安排,主要确保每个大的房间能预留一个网络节点,比如客厅的沙发后面,卧室的床头柜背面或是电视墙的背面,像是书房或是电视的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个双网络的面板,为NAS网络储存跟网络点播做有线的网络预留,才能发挥这些设备的最大运用效率。

如图,这是在主卧床头柜的位置预留了一个电源插座跟一个网络面板,如果这个房间网络AP覆盖出现死角,覆盖信号不稳定,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有线面板扩展出无线信号,做个双保险。

b2.无线网络AP的点位确定:

这个别墅二层的无线AP网络点位图,图上标的AP的方块就是无线AP的网络点位,这一层放了4个无线AP点位,基本完全满足信号的覆盖运用,你可以根据自己家的空间情况合理安排AP的点位,一个是要考虑水泥墙的对信号的遮挡,二是房间的结构。

这些位置有个特点就是所有跟随每个房间的中央空调检修口走,我们会把AP设备所有放在空调检修口的吊顶上,一是比较美观,看不见这个AP设备,二是方便以后的检修更换。有人说吊顶会影响信号的覆盖,据我自己的测验观察,一般的家庭石膏吊顶对信号的影响非常小,没有必要明装,而且别墅客户对装修的美观更在意。

如图,蓝色的6类网线放在了这个房间的空调检修口旁边,网线尽量放长一些,方便以后的位置调整。

c.网络布线施工

很多朋友其实对装修的布线施工不是很懂,对这方便也没有很关系,都是交由装修电工或是项目经理去管理;要是碰到负责的电工那是很走运,要是碰到有些不负责任的电工你又不懂的话以后只有哭的份了,这里不讲很专业的施工布线要点,只说一些很重要也是很容易发现的问题,只要大家稍微关心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1. 预埋管线一定要穿管施工,不管是PVC塑料管,还是KGB金属管,总之所有的线一定要穿管。这个是施工规范强制要求的。一般别墅的装修都比较规范,这个问题不太可能会出线。

2. 强弱电线一定要分开穿管,否则强电220V电线会干扰弱电信号,最好是之间相隔20cm。正规的装修公司强弱电的线都是穿不一样颜色的PVC管,方便区分是弱电线还是强电线。

如图,正规的别墅装修施工强电及弱电都单独走桥架的,一个是强电桥架,一个是弱电桥架。

3.网线的选择

线材的选择非常多,品牌,质量都大不相同,市面上常见的网线主要有超五类网线(CAT 5e)和六类网线(CAT6),还有屏蔽(STP)与非屏蔽(UTP)之分,一般家用都是采用非屏蔽的。

一般百兆网都用的五类线和超五类线。千兆网至少要用超五类线,但主要用的是六类线。六类线的特点是线中间有个十字骨架,这样把4组线分开。六类线线径会比五类线粗一点。

以后的主流使用都是千兆网络,所以建议选择线材的时候还是以6类线为主,传输效率比5类线要好很多,不至于以后想提速提不起来,线埋在墙里装修好以后基本就动不了。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贪便宜买的线不是纯铜的,有些网线是铜包铝的,此类网线在铝线外面电镀了一层铜,传输效果差不说,线芯特别容易折断,不如纯铜的线韧性特别好。记住一点,买来的网线自己看一下,好不好能看出来的。

3.网络设备选择及安装

网络设备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预算自行选择,常见的品牌NETGEAR 网件,TP-Link普联,华为,H3C华三等等。我建议别墅运用企业级的产品,价格稍微贵一些,但是设备的稳定性及专业性会高很多。这个别墅项目有线网络运用的是Cisco思科的企业级的网络设备,价格还是蛮贵的,另外国产的华三H3C我也非常推荐运用,专业稳定性也都非常好,我们做大型商业弱电项目都是运用H3C的设备。

无线网络运用的美国的UBNT品牌,他家的无线无线AP对于专业厂商来说性价比非常高,控制管理也很方便,而且无需硬件AC控制器,运用电脑软件管理。

如图,Unifi 无线AP,支持5G-2.4G双频,最高1200M,支持POE供电,漫游等功能。

如图,Unifi的POE千兆交换机,专门给AP供电的交换机,支持网络管理,Vlan划分等常用功能。

最后网络线路所有放好后,买个弱电机柜把网络设备所有安装到设备机柜上,再找专业的弱电师傅排线,做水晶头,安装调试设备。

这是最后完成时的机柜,有监控显示器,Control4智能控制主机,NAS网络储存,路由器,交换机,背景音乐主机,机顶盒,光猫等设备。

当然,如果你设备没那么多,可以放这么一个小的机柜就适合你的运用需要了,还可以放一台NAS在机柜里。

来自知乎网摘。

会员527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太复杂了,现在全都是WIFI链接,华为Q2全搞定!

网友:
图一 POE交换机不多余吗 AP直接接在千兆交换机上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POE交换机,那AP还得用220v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