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自用的YW-X79-E主板,突然SATA接口全部用不了

楼主(2019-07-19):
群里的大神,自用的YW-X79-E主板,上的是E5,突然SATA接口全部用不了。BIOS里面无法识别硬盘,按照论坛的有关帖子指点,测量了SATA接口的耦合电容打值,每个SATA接口有两组耦合电容,都是第一组300-400欧,第二组700-800欧,什么情况?请求支招。谢谢大虾们。

网友A:
sata主供电保险电阻断了吧 测下电压

网友A:
顺便求下这个板子的bios

网友A:
看错了 sata 接口 刷下bios  测下rx tx  两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ta主供电保险电阻断了吧 测下电压

谢大神,没图纸怎么才找得到主供电保险电阻?可否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 sata 接口 刷下bios  测下rx tx  两组信号

rx tx  两组信号如何测?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求下这个板子的bios

邮箱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 tx  两组信号如何测?请教

QQ 17543948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 tx  两组信号如何测?请教

测DATA 引脚的2 3 5 6脚信号波形和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箱告诉我

QQ 17543948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大神,没图纸怎么才找得到主供电保险电阻?可否指点下

手压南桥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的bios有没有

网友:
我贴发了这主板的BIOS,供大家共享

网友:
yw-x79-e的BIOS

yw-x79-e ver 1.0 .BIN

yw-x79-e的bios

网友:
yw-x79-e的BIOS

yw-x79-e ver 1.0 .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