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安卓手机换屏、拆屏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求大神指导、交流!谢谢!

楼主(2019-07-19):
安卓
手机
换屏、拆屏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手机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拆背光屏要注意使用解胶水和530的时候量不要太多,免得进到背光里面,拆冷光屏的时候要注意着屏很薄,撬屏用力要均匀,装屏时机框不要有玻璃渣不要有毛刺,屏幕要装正,不然就是各种压爆,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