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10L CPU无供电的秘密

楼主(2019-07-19):
到手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狂转,测量CPU供电没有。
供电ICRT8857很少看到,目测周围没有腐蚀痕迹,资料、图纸都没有,先不管他。
测其他供电:内存1.8V、南桥1.5V  北桥1.1V  VTT(暂且这么叫吧,靠近时钟IC旁)电压偏低只有0.5V左右。
手不小心摸了一下降压MOS管,剧烫。看来后级短路了,同时引起CPU 供电EN信号没有产生。

烧鸡法祭上:最后发现端倪,北桥散热器拆下后,表面的几个贴片电容腐蚀发霉,很想联想某款单桥小主板通病是不是?

再看看,又是这种带海绵的散热器:

后面就不用啰嗦了吧,去除、清理腐蚀的电容,撕掉黑色元凶海绵,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华硕P5Q系列的有还几款主板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额    这个墨老的主板还有人要修啊

网友:
照样收钱就行了,只要不是拆卸麻烦、疑难杂症、修后易返,轻松赚钱的事情为何不去做?

网友:
几年前修过同样的故障,所以看到这个板子,才有修的欲望。

网友:
板子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