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工维修经验分享:如何运用万用表检测变频器的好坏?

楼主(2019-07-19):
众所周知,变频器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本文将为你讲解,如何运用万用表来测量变频器的好坏。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人身安全,必须确保机器断电,并拆除变频器输入电源线R、S、T和输出线U、V、W后方可操作!首先把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然后通过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按以下步骤检测:

黑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红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红色表笔接触N(-),黑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二极管整流或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破坏,现象:无显示。

?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黑色表笔接触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IGBT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IGBT逆变模块破坏,现象:无输出或报问题。

用变频器现场拖动一台功率匹配的异步电机空载运行,调节频率f,由50Hz开始下降一直到最低频率。在此过程用电流表检测电机空载电流,如果空载电流在频率下降过程中很平稳,能保持基本不变,那就是一台好变频器。最低频率可以这样计算,(同步转速-额定转速)×极对数p÷60。例如,一台4极电机,额定转速是1470转,最低频率=(1500-1470)×2÷60=1Hz。

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破坏,现象:无显示。

交、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判别:通常,在直流固态继电器外壳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旁,均标有“+”、“-”符号,并注有“Dc输入”、“DC输出”字样。而交流固态继电器只能在输入端上标出“+”、“-”符号,输出端无正、负之分。

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判别:无标识的固态继电器,万用表R×10k档,通过分别测量各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值来判别输入端与输出端。当测出某两引脚的正向电阻较小、而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时,这两只引脚即为输入端,其余两脚为输出端。而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正输入端,红表笔接的是负输入端。

若测得某两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均为0,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击穿破坏。若测得固态继电器各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开路破坏。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