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9-07-19):
同行一台小米笔记本,不开机,板号是R10-6050A2789401-MB-A01,上电不开机,公共点只有1.5V,机器无图纸无点位,只能凭感觉修了。
公共点无电压首先是找到保护隔离两个MOS管,实测中是两个N沟的,充电芯片是BQ24780S,第一个管D级19V,gs级无电压,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28有19V,6脚2.6正常,24脚有6V电压,4脚无输出,正常应该是24V左右,打阻值无短路,直接更换芯片,上图看结果:

网友:
小米机无图纸,修好可以了。。。。

网友:
没图纸 黑板不好修 这个厉害了

网友:
这以后这种机器没图纸都只能盲修了

网友:
没图,元件不标号,能修好的很不错哦!!

网友:
难度越来越大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
没有图纸吗,厉害

网友:
没有图纸的!   我之前也修过一台!

网友:
这种无图无点位,只能凭感觉修,还好故障不是很严重。

网友:
这个6050A是英业达代工的吗?基本这个代工厂一点图纸都没有,维修多宣传宣传让他们工厂倒闭掉。

网友A:
以我对这款机器的了解和对BQ24780S的认识应该不是充电芯片坏,首先这款机器不装上电池好像是无法开机的。所以说你换24780是好的可能非常低。有时候这机器扣下电池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B:
过几天看会不会回来,我觉得这个芯片不容易坏,遇见电阻不良的比较多。

网友:
同问题同方法解决过^_^^_^

网友:
盲修难度确实有点大,维修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对这款机器的了解和对BQ24780S的认识应该不是充电芯片坏,首先这款机器不装上电池好像是无法开机的。所 ...

不上电池是可以开机的,我试过的,虽然是type-c接口的,和手机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看会不会回来,我觉得这个芯片不容易坏,遇见电阻不良的比较多。

修东西不是觉得,而是换了才知道,也怕不稳定,测了两天才给拿走!

网友(2019-08-29):
充电芯片顺坏导致到不开机没有公共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