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8900 报错大家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9-07-19):
硬盘光驱都插了。开机过了LOGO就到这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关不掉
硬盘

网友:
提示是bios检测到未安装的电缆。是不是拆机的时候忘插什么排线了?或者是某个排线送了

网友:
换个电源0K,遇到过好多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有些代用的也可以

网友:
台式机。不是笔记本

网友:
修不出来哦,太麻烦了,大神帮帮忙

网友:
确实应该注意一下电源适配器,DELL的机器很挑电源的,最好是原装

网友:
系统硬盘不在第一启动项,你把主板SATA接口换着试试,记得硬盘要插在蓝色。或者进BIOS设置,系统硬盘设为第一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