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42k220出现一半正常一半发白,开机就这样

楼主(2019-07-19):
海信LED42k220出现一半正常一半发白,开机就这样,发白边板上的排线座出现过严重腐蚀,拆掉后重新上锡换的座子,有部分脚已经掉点,但是飞线连接了;接到这台机器是逻辑板有问题,更换后开始正常,然后在正常和发白之间闪烁过几次,就这样了,大家给个思路,我好继续研究下。。目前发现的是边板HAVDD电压,两个边板的不一样,正常那边8V左右,不正常这边只有1.2v,没有发现HAVDD这个脚有线连接到逻辑板,不知道这个电压是怎样产生的,无从下手了,有大师知道的没??求解!!!

网友:
可能有个模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边条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我昨天有研究了下,找到产生这个HAVDD电压的两个三极管,送进去的电压没问题,但是输出的就在不断跳动且不超过3.5V,我在查下电路,看能不能找到具体原因,毕竟换边板压线太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边条就可以了

大神,有没有试过,不知道能不能把有问题这个边板的三极管拆掉,将另一个边板的HAVDD电压飞线引过来用??

网友:
HAVDD不正常,导致整个GAMMA电压都不正常,图像偏色严重。
建议再换个边条的座子和排线试试。

网友(2019-08-26):
屏边板坏了,要压屏

网友:
有的可以修复,你先尝试测量一下两边的电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楼主秀 好 了 吗    发帖妖 有始有终

网友:
修过一台,好象与电源有点关系。

网友:
最简单的换边条,没工具就查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