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能开机,无服务,不能激活

楼主(2019-07-19):
iPhone5s能开机,无服务,不能激活,在爱思上不显示串号,个人认为是基带或基带供电问题,应该不会是射频吧?

网友:
是不是有锁机的呢?

网友:
上次一个客服更新系统也是这种情况,手机ID被官方检测异常或者错误了

网友A:
关于手机 看一下有基带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手机 看一下有基带没?

不能激活,能看到关于手机吗?

网友:
能刷机没串号,奇怪的就在这里,如果是基带问题应该不会过刷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