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版号 la-e331p

楼主(2019-07-19):
电脑键盘不能用 换键盘和键盘小板  机器没图纸  对照另外的12寸的电脑量电压都没有问题   客户说是电脑键盘锁住了  有人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
换过键盘和键盘小板

网友A:
开机方向键起作用不,换键盘试试

网友B:
客户按了什么功能键把键盘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方向键起作用不,换键盘试试

不能用  键盘换过了换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按了什么功能键把键盘锁了?

没听说过键盘还有功能键锁住的   键盘锁键盘

网友:
刷EC试试,

网友C:
估计你找到图纸也没多少用,怀疑EC程序出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找到图纸也没多少用,怀疑EC程序出错了

没找到ec程序 32m的是找的了 里面有3个bios 还有一个4m和一个1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ec程序 32m的是找的了 里面有3个bios 还有一个4m和一个1m的

一般键盘就挂在EC下的,其实你也可以找EC的电路应用图参考,这就是我发此贴的初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6563-1-1.html 欢迎顶下,加分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