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63v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9-07-19):
asus  fx63v 键盘不能用
这机器有一个键盘控制器it8296e
还有个ec
是哪个芯片坏了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换控制芯片 此芯片带程序   务必买剪板 或者拆机  价格80一个

网友B:
这个芯片坏了确实会引起键盘不能用,但是目前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能用得,之前搞过一台换了很多家订,订回来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控制芯片 此芯片带程序   务必买剪板 或者拆机  价格80一个

我靠这么贵啊?可以读出程序来然后果卖芯片赚钱了,

网友:
建议如果是华硕自己的代工机器先用USB键盘官网下载BIOS更新EC程序看看,一般华硕EC带程序的官网都会有一个版本来修正EC程序问题的,祝你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控制芯片 此芯片带程序   务必买剪板 或者拆机  价格80一个

是换it8296e吗?
还是换it8987e这个EC?
哪个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it8296e吗?
还是换it8987e这个EC?
哪个带程序?

换8296E

网友:
非常感谢
这个芯片也带程序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坏了确实会引起键盘不能用,但是目前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能用得,之前搞过一台换了很多家订,订回来 ...

对啊,就是这个,我之前也是遇到一个,换过来换过去就是不行,还客户了

网友:
这种里面带程序的  即使你换剪的板有可能打字都有问题  最好是买全新的写这个机器的程序进去这样才万无一失

网友:
买个剪版的EC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2019-10-26):
我这个就是键盘用不了,换EC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