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HD3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9-07-19):
GA-B85-HD3主板有时能开机,大部份时间无法开机,清洗IO芯片IT8620E,故障依旧,查IO 工作脚位,963VSB电压有,98脚是VBAT接电池,此板可不上电池开机,此脚可不用查,100脚是SUSB#信号,开机时有电压跳动3.3-0-3.3V104脚是pwrbtsw,是开机针脚中间接一只30R电阻,105PSON脚有5V电压,接电源口开机针。查到RSMRST#这个脚是114脚无电压,此处电压应有3.3V

故障时NQ19把电压拉低了,

NQ18三极管B极控制脚上有两只分压电阻,上电阻75K正常,下电阻27K不正常只有3K了,更换后电路正常。分压电阻下电阻阻值变小后,造成分压电压下降,下降到不能起动三极的电压时,NQ18三极管不导通,NQ19的G脚上就有5V电压,使NQ19导通,这个电路应是检测3VDUAL的电压的。

网友:
太强了,支持一下

网友:
厉害我的哥,是我直接换的节奏